系统重装后,邮箱可以打开,邮件却打不开,急。

楼主(2012-05-05):
      一台惠普主装机,重装系统后,Windows   live可以安装,也可以登录。但是里面的邮件却打不开了,之前下载的邮件打开时乱码了。是系统的问题还是少装了什么。头都大了。偏偏这个对客户很重要。叫我明天还要过去。去一次两个下时呀。高手们,给我支支招吧

网友:
一般这样的电脑 我一般不給装系统.你都敢

网友(点评):
如果系统坏了 不做怎么办。我估计版主可能直接硬盘全格式了,应该是表格文件格式掉了。。没什么的!

网友:
应该是用的表格吧,你试试下个Offies2003  或者WPS2012     可能因为没有表格软件支持,所以打不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系统坏了,老死机呀。

我都不愿意修.

网友:
看看你的文件用什么格式,然后装能打开这种格式的软件

网友:
文件用的是什么格式也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