尖头烙铁怎么用

楼主(2012-05-05):
高手们给点经验吧--一直学不会用尖头烙铁-

网友:
没用过 这玩意很少见人用过 比马蹄的还少的多

网友:
刚用的话就是不习惯,要多练习哦

网友:
黄花烙铁 多数都配尖头  习惯了 一样好用

网友:
wen温度不能太高,易氧化

网友:
尖头很少用尖,一般都用斜面。原来就是用尖头的搞托焊的。

网友:
尖头用的时候发现两点
936头
一是不爱化锡
二是爱氧化
建议用的时候捭弯点效果很好
如果是外热50W往上的就问题不是问题了
氧化拿海面一擦就可以

网友:
修手机的都用尖头,

我用过的尖头都不化锡。

网友:
习惯用一个就不想用别的了

网友:
我的尖头的氧化的很厉害

网友:
各有各的用处

网友(2012-06-04):
尖头用好了一样很好用。

网友:
尖头不好用呀

网友:
尖头一般都用来点焊,精细焊接或焊接空间非常狭小的情况,也可以修正焊接芯片时产生的锡桥。
基本上同样温度系列的烙铁头,细的烙铁头,寿命比粗的烙铁头的要短一些。
1、尖头接触面积小要求温度较高,温度对烙铁头寿命有致命的影响。
2、因为烙铁头在工作中,不可避免会在表面产生磨损烙铁咀寿命。所以细的烙铁头更容易产生磨损所以减低烙铁头寿命。

网友:
这个是很基本的药靠自己慢慢摸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