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保险处串联灯泡问题

楼主(2012-05-05):
各位大侠:请问ATX电源保险处串联60W白炽灯需要把保险焊下来不?如果通电,灯泡亮一下就灭说明电源电路无短路吗?如果一直亮就说明有短路?还有一个问题,串联灯泡的时候:电源各电压是否有正常输出,能短接绿线跟黑线使电源工作吗?小弟新手,烦请各位大侠赐教

网友:
wi我比你更新,,说的很对

网友:
个人认为只要无短路就可以短接绿线。。。

网友:
没看懂你说的意思,但是如果是台式机电源,绿线PS-ON信号和地短接的话是可以让电源工作的,

网友:
你说的都是对的, 灯泡可以看做是保险丝 装上保险丝你说他能工作吗

网友:
若仍然短路,220V电压基本加在灯泡上,电源不工作;如果不短路,电压就加在电源上,如电源无异常,可以开机了

网友:
可以短接绿线
但灯泡发热这么大 放在电源里面是一个埚根

网友:
保险要拿掉,不拿短路还不是烧掉?接个灯泡就是等于保险,至于亮一下还是常亮是不是好的,我也不清楚,不过我教你个方法,拿个好的电源 保险拿掉串个灯泡看看 是亮一下就灭,还是常亮就知道了,有些自己好动手的问题不要在上面问,问也得不到确切的答案,还可能被误导

网友:
确认了  灯泡亮一下就灭就是正常的 代表高压部分无短路

网友:
你是说把灯泡串在220V进线里吗?它当然是亮一下就灭的了。

网友:
串联60W白炽灯
最好是串接在电源输入端前
好处是不需要把保险焊下来

你现在方法是用白炽灯取代保险丝
就必需要把保险焊下来

白炽灯作用是电路有异常时
保护其他正常零件免受破坏

但只能在功率是数瓦内
才不影响电路正常工作

所以有接白炽灯
短接绿线跟黑线
不正常启动
可能是白炽灯搞鬼

用电压表峰值保持键比较好
待输入的400V电容充满电后
关上电源
短接绿线跟黑线
用电容的电启动线路
在空载条件下
正常线路输出电压能跳上正常值
峰值读数应是正常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