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断卡问题。。。哪位高手指点

楼主(2012-05-05):
开机。。。计算机的信息读完就篮屏,擦上珍断卡,触发跑到7f就不动了!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从表面上看,你机器硬件基本启动完成,而7F表示你COMS没设置好按F1或F2继续引导,但你所说的不太明白,是死在这里还是可以再往下运行后蓝屏............................................

问题请表达清楚

网友:
引起蓝屏的问题很多,最小化系统试试或者你先给下蓝屏代码看看

网友:
我感觉他说的是死在7F了处理这样的故障要么找蓝屏,要么找PCI不过超越说是COMS的问题建议你先刷BIOS

网友:
boss对问题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7f前面的代码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表面上看,你机器硬件基本启动完成,而7F表示你COMS没设置好按F1或F2继续引导,但你所说的不太明白,是死 ...

一到7f就篮屏。。。显示就是刚到开机那个缸条时就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