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可调电源问题哪位大侠见过

楼主(2012-05-05):
小弟吃饭的家伙最近闹脾气了,在不带任何负载的情况下竟然

网友:
xunwei的电源都试过这种情况,一般是数显电路问题。我有一台这样的故障,放了2天又好了。可能是潮湿的缘由吧。

网友:
怎么处理望高人指点!

网友:
你为什么不买香港龙威

同意楼主: 2.5 反对楼主: 4.5
我的龙威电压老是乱条,一会18V,一会20V,修机器都提心掉胆的,才用一年

网友:
龙威的也是一样 用了几天变0.02 不归零了

网友:
龙威好像还可以

网友:
当然是维修,你自己打开看下呀先,

网友:
这个玩意还不会修  呵呵   等待高人  或者返厂

网友:
内部可能有些小问题了 不准了

网友A:
那天我修着修着板子,也把可调电源整坏了,没电压了,怎么调都只有0.26V,郁闷,现在都还没有去修呢,

网友:
电源输出端有电阻/电容或功率管有问题,如果不清楚送返修

网友:
应该是输出的原件坏了里面应该有可以调整精度的电阻

网友:
数字电路问题,要不拿去保

网友:
电压表内部温度较高i  长时间是有会虚汗  你看表头连到控制板上的几根线  插插紧  或者焊下 我的也是这种情况的

网友:
里面的电位器自己不要动  校对很麻烦的

没有好的设备校对确实不好做

网友B:
我以前买的个,现在也坏了,电压不可调 了显示56.6V,电流不带负载是0.12A.不会修

网友:
我有一台兆信的,问题是:刚打开电源的时候电压都够,通电一段时间哪怕是空载的时候电压也会慢慢的下降,我试过,空载调到30V,过一段时间会降到18V,关电,等几个小时又正常,每次都是通电10分钟电压就开始下降,我已经换过里面所有的三极管和LM324运放,还是这样,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网友:
看来楼主已经拆开了呀

网友:
难修,可以还厂啊

网友:
我拆出来看了但是那个电路还是看不懂我又装起来了。还是联系一下工厂看看能不能返修一下吧!

网友:
是受潮引起的,开久一点就好了。我安泰信3005SI在回潮天也会这样,我打电话问过安泰信厂家,他们说这是正常现象。

网友:
质量有问题啊。 /

网友:
如果在保的话,还是拿去保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买的个,现在也坏了,电压不可调 了显示56.6V,电流不带负载是0.12A.不会修

你这个晶体管坏了  一般是较大的金封管

网友:
换里面数显的7107芯片吧..我的就是龙威的,用了几年了,去年出现你这样的问题,换了芯片就好了

网友:
拿来我给你们修修,应该不难修。

网友:
买了一个龙威,用了6天,风扇就坏了,还没察觉,是说开到后面就自动断电,打电话到东莞,是一个老妇女接到的,说让返到购买点去,小弟是在上海买了带回来了,郁闷了,自己买了个24V的风扇换上OK了,小问题懒得保修。。楼主的情况还没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天我修着修着板子,也把可调电源整坏了,没电压了,怎么调都只有0.26V,郁闷,现在都还没有去修呢,

可能是電位器壞了吧?

网友:
建议购买台湾固纬的

网友:
我的电源换了风扇也是这样子不过声音小很多 买个好点的吧

网友:
电容鼓包了吧~

网友:
我这边有台自己经常大电流

网友:
我的那玩意更怪,电流4A过一小时就都成000000了,电压电流都是,关了再开不行,放上一个小时就好了

网友:
问一下各位仁兄,那种牌子直流电源的经久耐用

网友:
我用的是基地买的ATTEN,原来也这样。拆开清灰,用风枪吹吹就好了。

网友:
你这个是待机电路有问题  哈哈  去修待机吧  把待机修没了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什么虫子跑里头去了吧/?拆开看过没有

网友:
拆开看了,电路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