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 MOS管

楼主(2012-05-05):
我刚刚算进入维修这行 在培训学校呆了一段时间 不过对MOS管还是不是很清楚 就拿N沟道的管子说吧 截止和半导通就不说了 说通的时候的状况吧 一般是控制大于D级 【也就是输入端】就可以完全导通了 这说法估计这行的都知道 但是我们想下PWH模式的上下管的上管都是N勾吧 也都知道上管输入很多都是公共点直接来的也就是19V左右 而控制呢 一般5V吧 芯片也提供不了那么高的电压 可是他还是通了 虽然不能算是全通是脉宽模式 但我还是有点想不通 一个老师这样说 当控制大于输出也就是S级5V的话 管子就能导通 这话是对的么 希望那位前辈指点下 而且 今天一盒朋友说一个N勾的管子 控制3V居然也通了 输入很高5V以上  呵呵 所以我就纠结了 在这想请教下

网友:
MOS管三种控制方式:1:高低电平 2:PWM脉冲控制 3:保护隔离控制方式

网友:
主板上有倍压和升压电路,比如,5V升一次变10v,再升一次变15v,又升一次就变成20V了,还升一次就变成25V,如果是用二极管去倍压,还要去掉二极管的管压,所以实际25V最后出来太约为25-0.7*4约等于22V,22v比19v足够 大了,安全可以让正接的N管安全导通。

网友:
N管,如果D极输入5V,G极输入3V,那么S极一定小于3V输出。要想S极完全导通,即输出5V,则G极必需输入大于5V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