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 1TB不转

楼主(2012-05-06):
我有个客户有个1TB的ST盘,送来是说要恢复资料,我先查了一下外观有没有撞坏之类,再上电不转,问客户怎样会坏的,客户说在用突然断电,再上电开机就找不到硬盘了,这种故障是不是要开盘呢?
硬盘

网友:
谈好价格后,找一个ST盘换一下驱动芯片,或你如果有电路知识可以自己先查一下供电部分有无问题,一般情况下驱动芯片坏的可能性比较高。

网友:
拆下板子看看有没有问题,如果没问题可能磁头的私服定位出现问题了

网友:
还是交给专业的数据恢复做吧

网友:
不转有可能是板坏,也有可能磁头卡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