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搞定的F81SE掉电

楼主(2012-05-06):
前几天接了一个二修得笔记本。并且拿来的就一个主板和CPU 没有什么其它的。是个同行拿来的。问题是开机电流到0.6掉电。以前也修过这样的问题这样的问题。感觉是通病一般就是却显卡供电引起的。于是测试显卡供电1.2V没有。测试供电对地阻值13欧姆。正常。+1.2VO也对地阻值85欧姆。正常。但是都没有电压。于是怀疑8743坏了。以前都是换了这个都好了。同行说这个8743他们换过。我报着试试的心理也换了一个。电压一样没有。于是开始测试工作条件V+ 电压正常 REF1.9多。应该也正常。VCC VDD什么的都正常。感觉这个问题不好修了。就叫同行留下。丢在一边有空再研究吧,过了一天后有空了在来研究。这次打算去下个PDF 。没有想到找遍所有网站。竟然没有这个主板的图 于是用了一个F80S的图参考。大部分一样。点位倒是用的F81SE的。打开点位图和PDF查来查去也不知道什么问题。但是8743肯定是好的。用示波器测试上管Q8514 和下官Q8505都有波形如图这样说明8743应该工作了。。那么问题到底出现在什么地方呢。由于这个8743的PG是NC得。于是找到那个PCIE_OK相连的Q8510.断开后。不在断电 如图 但是北桥爆烫。 于是在测试显卡供电。这个时候显卡供电1.15V 但是1.2V0的电压已经达到了3.3V 马上拔掉电源。【这个时候北桥已经烫得不行了】 放了一会北桥冷了后在开机测试FB2的电压。为0V FB1电压有1V 看来问题出在FB2上面。通过图查的是通过FB2是通过Q8513分压。【这里我犯了一个错误】通过点位找到Q8513如图                    换了后以通电 问题依旧。晕死。难道是没有上Q8510引起。于是上了Q8510 可是问题还是一样。这个时候突然想起  图纸和主板不一样。于是通过图纸查找14脚如图 原来与14脚连接的不是Q8513 而是Q8515 换的东西倒是一样的。但是位置就不在一个地方了。于是找了个一样的双管吧Q8515换了。在开机。北桥也不烫了 外接显示器 也有显示了。其它接口由于没有硬盘和屏什么的。试不了。叫同行自己来取了回去自己是。到现在没有给我反映有什么问题。应该没有什么其它问题了。这个机器修的我真累 在发帖的时候看到楼下也有有一个一样的主板也是同一个元件坏了。但是我这个绝对没有抄袭。但是既然能够有2台机器都坏这个。看来这个机器坏这个Q8515应该是一个通病。这个值得大家借鉴。如果换了8743不好不妨先换了这个88515在说

补充内容 (2012-5-6 19:33):
怎么是个待审核呀。

网友:
新手呀,啥叫8743?是供电芯片吗?

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今天我也接到一台这样的

网友:
支持原创

网友:
不知LZ断开PCIE-OK会不掉电   因为没图纸看不懂这步

网友:
图马上又。因为很晚才发。图不知道怎么没有了 晕死 不能编辑。

网友:
写的可以,如果加上图纸就好了。

网友:
待审核怕啥,只要是自己努力写,没有抄别人的,想怎么审就怎么审,没关系的了!说得有点笼统,问题解决了,不错吗?也许会真像楼主说的那样是通病啊

网友:
付出就有回报,审就审吧,看过以后有了收获,我先说声谢谢了。

网友:
以后遇到这个试试,没准真好了.

网友:
我有体坛是在滚动条特别慢  滚半个小时也进不去

网友:
没图纸 看不懂啊

网友:
说话 怎么 都 说 不清楚?

网友:
一句话 就 搞定,此机掉电 因为 8743的14脚外围 Q8515损坏导致1.2V电压不出,显卡不工作。

网友:
缺电压维修掉电的,还是维修思路的,电压出来了故障就解决了

网友:
看了楼主的帖子我很感慨,华硕的机子有时候也不是难修,就是*脏话*有些图找不到,找到了还要陪着点位图来看,很是有点麻烦

网友(2012-06-06):
研究了 那么久,还是看不懂~~~~~

网友(2012-08-28):
楼主电路分板得不错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