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电路检修经验

楼主(2012-05-06):
     复位电路检修思路除内存外,只要有时钟的电路都有复位.。方BIOS的复位是2脚。时钟是31脚 PCI的A15脚复位,AGP的A7脚复位 无复位的维修一,全部无复位
(1) 查供电,时钟是否正常
(2) ATX8pin→南桥(查线路)→要经过的门电路
(3) 测REST开关有无电压,一定要有
(4) 查南桥的工作条件,时钟,和电压。南桥的供电有5V,3.3V主供电。1.8V的HUB LINK的供电。0。9V的HUB LINK的参考电压。1.75V的核心电压
(5) 查PCI槽的32位AD线可以进一步确定是否南桥坏。如坏,
更换二,PCI拆槽有复位。而CPU无复位
(1) 量CPU座复位点有无电压和阻值,如果为0Ω(有可能是接地电容击穿或北桥坏) 如为无穷大,北桥空焊,电阻坏,PCB开路(2) 测试HUB LINK线的阻值和电平是否一至,如果阻值变大,可将变大的那一条线割断测试与南北桥的阻值,无阻值的一端坏(3) 北桥无复位,由PCI查连接到北桥的线路(4) 查北桥的工做 点,如正常换北

网友:
台式机吧 笔记本有AGP啊  嘿嘿 反正俺没见过 而且pci时钟是25 复位26吧

网友:
好贴子,偶来回复支持一下楼主的辛勤劳动,辛苦劳动,谢谢!

网友(2012-06-06):
值得一看,经常有主板会没复位的,这些总结的经验得抄写来

网友:
好 东西 ,收起来!嘻嘻!谢谢楼主!

网友(2016-07-07):
好贴 但是不修主板好多年

网友(2016-10-28):
学习了,看着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