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848P-A 2.0全板无复位的维修

楼主(2012-05-06):
主板型号:ECS 848P-A V2.0
故障现象:插诊断卡触发不跑码,诊断卡复位灯常亮
分析及修复:先查PCI复位:PCI槽A15为低电平,查A15跑线,直接到U14(74门电路)第10脚,测量9脚输入端为低电平,根据电路图,查U14的3脚输入端也为低电平,确定南桥无PCIRST信号发出;再查南桥复位条件:vrmpwrgd和pwrok,测量ATX灰色线为低电平,不正常,应该为高电平,跑线,灰色线直接跑IO71脚了,把IO71脚撬开,再通电,灰色为5v,正常,估计IO内部短路了,找同型号的IO换下,再通电触发,开始跑码,一切正常了。

网友:
这因该是电源好信号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