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通电后网卡黄灯一直亮,电脑里本地连接消失,设备管理器中找不到网卡

楼主(2012-05-06):
笔记本通电后网卡黄灯一直亮,电脑里本地连接消失,设备管理器中找不到网卡。网线拔出也是一样。

网友A:
在线等急呀~

网友B:
不查网线。灯一直亮吗。。。。如果亮,雷击了吧。。。拆开板子。。悄悄 网卡 。。南桥

网友:
看不网卡就是没有认到网卡,换个试试

网友:
先做系统,再查主板

网友:
一般这种情况都是网卡坏   拆出来换一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查网线。灯一直亮吗。。。。如果亮,雷击了吧。。。拆开板子。。悄悄 网卡 。。南桥

是的不开机 网卡灯也亮

网友:
换网卡  网卡芯片

网友:
先看看是不是系统的问题      在查主板     先看看网桥

网友:
先换个网卡,试试看啊

网友:
你总要拆出来看看网卡有无问题吧,不拆就问,谁知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线等急呀~

上个 USB的 网卡  试试不就知道 了  是不是  挂了

网友:
用外接USB的网卡看看,能用不就完了

网友:
拆机了,估计这这阵子雷雨天 给雷劈到了。网卡坏的几率大

网友:
自己最基本的故障点没查就上来问

网友:
不插网线也亮灯的话就是网卡坏了

网友:
先看设备管理器里主板驱动装全了没??  我遇见过驱动没装全不显示网卡硬件的。

网友:
驱动删了重装,BIOS放电,再不行就要查硬件的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