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芯片找不到,怎么代换

楼主(2012-05-06):
如图:这是5V_ALW转USB5V的,这两个都烧了,找了没有找到同样的,请指点怎么办?

网友:
直接用导线导通应该不行吧?期待高手指教

网友:
实在没有就直接导通就是了

网友(点评):
我看这个芯片也是受电压控制的,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
就是 USB的5V 飞线过去 一样用

网友:
直接飞过去就好了 只不过USBOC  没用了

网友:
加一个1-2a的保险后直接飞线就是

网友:
可以直接相连的

网友:
这个TB有卖不贵,直接连也影响不大。

网友:
直接飞线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