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7A待机0,05维修

楼主(2012-05-06):
维修思路是把电池插上,看是不是给电池充电,从而判断这一路是不是正常,结果是不充电。拆机测3V,5V电感没短,二级电路也没短,测电池供电电感为001,不出我所料是这一路出问题了。把充电芯片摘了还短,测下管DS为001,拆掉OK不短了,换芯片和场管,待机002,看来没事了,加电OK,机器亮了
芯片
不充电
充电芯片

网友:
楼主是不是经常修这类机器呀,这个故障的也修了不少了吧,轻车熟路

网友:
充电芯片边上有管子短了,这种我也遇到过,呵呵

网友:
0.05属于短路保护 这种主板很容易出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