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主板,P4保护

楼主(2012-05-06):
一块铭瑄的主板,单桥的,上CPU.内存就掉电,拔掉P4不掉电,还有不上CPU.P4也不拔也不会掉电,上假负载也是一样不掉电,还有复位。各电压都出来了,就是开机针上的3.3SB高了,有3.9了。其它的都正常,不晓得是什么原因,有同行大哥们晓得么,支持三代的内存
cpu
掉电

网友:
加焊桥吧,一般就是就是这样
同意楼主:
4.5
同意楼主:
桥也会引起的

网友:
加焊下先试试

网友:
我是新手,来学习的。我是这样想的:上CPU掉电,是保护吧。换个能上的最低功耗的CPU试试,如果可以,就是CPU供电里某相供电出了问题。

网友:
先换CPU的PWM试试,不行加焊桥试试,

网友:
如果上假负载有CPU供电出来,那是桥问题,我刚碰到一块类似你的问题的板,我的是一进系统就关机,PE也一样,还没加焊

网友:
桥的可能性大

网友:
我没有那个CPU,不好去做桥,到时候问题可能会扩大

网友:
那没得CPU 就不可能不搞了?

网友:
用手压桥看下会不会掉电,
查查内存供电,CPU供电
同意楼主:
0.0
server-gg
同意楼主:

网友:
你拿过来吧,我给你修,

网友:
呵呵你说话太有水平了,

网友:
有人晓得这块板子支持多大的CPU吗,我好去买一块试试

网友:
最好是加焊 下

网友:
换电源管理芯片吧

网友:
要我就先检查外观

网友:
我修好了,就是一个电阻的问题,

网友:
我把1117的1角调整电阻换了,开机针的电压就正常3,3 就是一个电阻坏了

网友:
这个电阻坏了和上CPU掉电有关系吗

网友:
待机3.3V跟这个还有关系啊!

网友:
有啊,有的板子就是这样的,不上CPU也会掉电的,还有就是各路供电有问题也会掉电或是保护,我这板子就是这样的,

网友:
其实,这个不算是P4保护,是我判断出错了,现在问题就是待机电压高了,导致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