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700 开机报四短声

楼主(2012-05-06):
HP V3700  968独显 ,开机报四短声,插内存和不插内存现象一样!寻求帮助!

网友:
显卡  这个有通病的啊  加焊下看看

网友:
看看显卡是不是集显的还是独立/  有可能显卡空焊了吧/。/

网友:
加焊显卡OK

网友:
是SIS芯片组的吗,先别管报警,看看主板运行的状态(也就是用示波器量一下),再判断故障位置。

网友:
V3700没有SIS芯片组的啊  只有INTEL 跟NVIDIA芯片组的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通病吧

网友:
   这个系列的机型基本都是显卡问题!虽然是不过内存的现象,但是如果显卡出现问题也会从现象上看是不过内存!

网友:
V3700只要不是INTER集成北桥的话,INTER就是显卡,AMD就是北桥

网友:
用测试卡跑一下,就知道是怎么的了

网友:
 我昨天刚修过到过,显卡问题是一长二短报警,同时声音特别大。示波器测内存有波形。

内存问题才是4声报警,声音没这么大。测内存没有波形。

楼主的问题:内存不能识别。

各位不要再说是显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