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4300 BIOS密码能解吗

楼主(2012-05-06):
  今天碰到一台DELL E4300 电脑, 开机进BIOS  出现 #5K8MLBX-1F5A , 有谁解过这个密码,求高手

网友:
可以考虑刷BIOS

网友:
现在的机子一般主板上面都有BIOS清空触点的找找看

网友:
刷BIOS 没有,这个密码好像不在BIOS芯片里,密码芯片保存在IO芯片里

网友(点评):
把IO换掉试试

网友:
这个故障现象是客户在刷新BIOS 过程中断电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以为是台机啊

你有没有修过Samsung Acer的机子啊  没修过机子就别扯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