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晶振电容不装的问题

楼主(2012-05-06):
本来机器开不了机,把晶振电容取下来,开机正常,不知不装晶振电容会有什么后果,有朋友也这么做过么

网友(点评):
没事,修好了,

网友:
找个一样的换上啊

网友:
是啊。。换个一样的应该可以的。。少个晶振不知道会怎么样。。

网友:
找个一样的换上去,安全

网友:
好像三星那个系列的机器有这个通病,取了这个电容就OK,不装也可以

网友:
应该是嘛事没有吧

网友:
那只是起到补偿作用,不装应该没有什么事情。

网友:
我在修工控机的时侯,也有发现取下XTAL   接地的电容  就开机,装上不开机的,一直没搞懂

网友:
电容是保护作用的。当电流很大时就把电容击穿,电全部都漏到地上去了。取掉电容就不接地当然就开机了。但是还是最好还是在换一个好上去。避免以后烧主板

网友:
晶振取掉应该不能正常工作的。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额 这个玩意应该要装的吧 最好找一个一模一样的装上去

网友:
找个相同的换上去

网友:
如果是滤波的电容到还可以,但是如果是两脚之间的压差作用的最好换一个一样的。

网友:
不要好像也没事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