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B1930NW 不通电

楼主(2012-05-06):
           后级没有电压输出。15v,5v一点电压都没有。电源部分大电容有 300v电压,电源芯片TCE2QR0665我都换了全新的。还是一样的。不知道是怎么坏的,客户说是第二天就开不起了。这个三星的没有开关管哦。 电源芯片4、5脚也有300v。7脚vcc有16v供电。3、8脚相通。8脚为gnd、光耦也换了。启动电容50v47uf也换了 。我是完全没有思路了。请教各位大师。谢谢。这个液晶修了2天了。现在是没有任何思路了。请教2楼快恢复管是哪个管哦?431没有 问题。电源板上的所有二极管都有正常的阻值。有图:

网友:
查下快恢复管有没有问题,431有没有问题

网友:
应该问题不大的,

网友:
电源板不上电可是?测二级管!

网友:
          先说我修液晶是小角色,不懂电路,是完全不懂电路知识的。我进入学修液晶行业已有3年多了。都是自学的。没有师傅教。希望有师傅指点。这个液晶修了2天了。现在是没有任何思路了。请教2楼快恢复管是哪个管哦?431没有 问题。电源板上的所有二极管都有正常的阻值。留个QQ:938522149.在重庆

网友:
好像是没有通电呀,后级电路有断路的呀。看看二极管,电阻。

网友:
看下PWM启动电压,持续电压有没?12V 5V向前面查,12V的整流二极管看是好的没,
PWM  3脚电阻坏没,这个PWM芯片集成CMOS管的。

网友:
3脚接 一个5色环电阻R832

网友:
R832取下200欧档测量是0.2

网友:
全换了  怎么还会这样啊    顶个吧  这个我不懂

网友:
换块板子嘛,你都修两天了。用这里时间做点别的事情。争的钱也不值这个吧。这板子也就30块钱的样子吧。

网友:
后级是不是有短路?

网友:
楼主这个芯片是ICE2QR0665,不是T,你打错了吧。另外这种应该是后面有短,或是那个快恢复管坏,建议先测一下后面的对地值。不行先换个快恢复整流管。

网友:
报名学个液晶吧。学起来不难的东西。咨询QQ 981775188

网友:
查开关变压器有一个10V稳压管

网友:
检查ZD831  832  833,还有光偶

网友A:
这个是电源没有起动,先要明白ICE2QR0665各脚功能,思路通了修起来就快,不要不通电没有思路就乱换,有时换了就难修了。根据你提供的参数,原来的ICE2QR0665应该没有坏,已经确定换了好的就算了,还有它7脚外接的稳压管IZB47A一起换掉。还要注意3脚对地接的一个电阻R832。(吸开一端量)

第一步先断开七脚的稳压二极管可能就有惊喜发现。修好了回复一下。

网友:
来自: 重庆 来自 重庆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电源没有起动,先要明白ICE2QR0665各脚功能,思路通了修起来就快,不要不通电没有思路就乱换,有时换 ...
谢谢大师,WBL1015.好消息、好消息………………有了非常强悍的惊喜。太神奇咯。一个天大的惊喜。居然亮了。正常有电压输出了。正常显示了 。你太有才了。你就是神啊。 不过。这个稳压二极管我取下用二极管档测量正向阻值是530,反向无穷大。都是好的啊。到底是不是这个稳压二极管坏了?还是有其它地方坏了啊。现在是没有用这个稳压二极管哦也能正常点亮啊。现在我还没有这个相同型号的二极管换,不用是不是也可以呢?》现在我是取下了没有用这个稳压二极管,一直在烤机哦。7脚现在的电压是1.5v。不要这个稳压二极管能用好久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