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9600GT花屏!

楼主(2012-05-06):
这张显卡把我烦死了,第一次拿来的时候就是花屏,用软件测试了下,找到了是显存空焊造成的花屏,果断上BGA吹显存,270度,好啦!过了半个月又遭了,还是那个显存问题,继续吹。拿走。~~~~又过了两天又来了,这次我把正反两边都吹了。好了,继续拿走。没想到,今天又来了。我都不知道怎么给他搞了,难道用了几天又拿来不成,咋办哦!图片不知道怎么搞,乱弄的,将就看哈

吹的太盲目了,没有测试内存就吹。或者需要从新值珠。

网友:
重重复复的出现故障 怎么不想下其他的原因? 你能定位 也加焊了显存 GPU加焊过了吗? 很明显加焊显存的时候虚焊的部位受热也暂时接触好了 但是故障不在你加焊的显存 极大可能是GPU
还有一点不明白,你用软件测试,凭什么判定是显存空焊造成的花屏?依据何在?如果你的判断是对的,只能说明你的工艺水平太差劲了。这样的故障情况也不是没见过,是七彩虹的通病问题。和你这个故障一模一样。
你要怎么样的思路?那些叫你换显存搞核心的算不算思路?你都相信,照着做了吗?见不到卡,什么思路都是猜测,更何况是没有根据的猜测。你见他们说出个什么道理来吗?

网友:
显存拿下来重植,损坏的话更换!

这个显卡我昨天还修过,我的那张卡是主芯片虚焊导致花屏了,做了bga之后就好了,可隔了半个月拿出来又花屏了,昨天我又做了bga,不知道这次能用多久。

网友:
我支持你。。。
坏了谁不知道要更换,问题是显存坏吗?

网友:
跟GPU也有关系吧。

网友A:
植球重装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是不是显存散热不好,导致不断出现虚焊问题。

网友:
貌似这卡是通病,我放在柜子里半个月又花了

网友:
有可能是温度过高呀,要不来坏呀。

网友:
把所有颗粒都加焊一遍

网友:
有肯能是显卡颗粒坏了的

网友:
      显存坏了,能通过加焊变好吗?如果说是脱焊,楼主都加焊过几次了,还是没有真正解决,好像也不合情理。加热以后能在一段时间内恢复正常,并不说明什么问题,因为加热的时候,很多因素都会变化,周围的元件也都会受到影响。 花屏的故障,也不都是核心或者显存脱焊造成的,元件参数的变化,PCB上的问题等等也都有可能的。反过来说,如果不是这两种脱焊,那么你再怎么加焊、重做也都无法彻底解决。
     总之一句话,做维修,表面上看是个动手的活,其实更是个动脑子的活。修显卡也不仅仅是加焊或者重植那么简单。

大师级的话语
说了半天也没说出个思路来解决呀

网友:
两个方面,一是gpu有虚焊,二是显存部分pcb板过孔有问题,有时通有时不通。

网友:
变换显存或重植GPU

网友:
引用 网友A:
植球重装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修改显卡份扇转速,常转改一下12V的电源

网友:
说真的 至少我这里搞过的G92显存虚的少之又少,显存坏的都比显存虚的多...
所以加热就好,基本都是核心虚. LZ在加热显存的时候PCB整体升温连带加热到核心造成暂时没有问题的假象.焊点还是处于冷焊,肯定返啊..
加焊GPU锡珠至完全融化就OK,不过我一般都重殖了,别怕麻烦,返修时上帝跟你墨迹更麻烦,,还有注意温度..别爆片了

网友:
明显是GPU虚焊了,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有可能GPU虚焊,照你的情况不是显存的问题,你热显存的时候。GPU也是受热的。只是没有融

网友:
焊点不牢了   重新值球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