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 I3,独显,开机五分钟后保护....

楼主(2012-05-06):
海尔T6 I3,独显,开机五分钟后,保护
无待机3,5V,,
保隔电路起作用,正常的19V只输出0.9V
测整板无短路。 待机,充电蕊片RT8206B,ISL6251
充电

网友:
主板有短路的现象啊

网友:
是不是温度高了

网友:
全板无短路,,,能进系统的。。。。进去一会就显示没电。

网友:
外接电源保护了,电池也没电的,,,,

网友:
保护后,要好久才能再开机,,,,
保护后,马上开是开不起的,3,5V不出来,不触发,
准备订蕊片,把待机蕊片换下,再不行把充电蕊片也换

网友:
有修过类似问题的朋友,指点一下呀,本人技术很有限

网友:
把主板拆出来看看有没有烫的地方

网友:
跟温度没关系了,有时一开机马上就保护了,

网友:
看一下,散热做好没

网友:
我觉得是你的隔离电路的问题,待机芯片和充电应该关心不大。

网友:
隔离电路没几个元件呀,都好像没什么问题,,测量过

网友:
我觉得是你的隔离电路的问题,待机芯片和充电应该关心不大。
本文来自:迅维网(
www.chinafix.com.cn
),出处: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30470-1-1.html

网友:
先清理风扇进系统用鲁大师看看温度,正常的话就是有元器件不量,要慢慢排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