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主板(G31) 黑屏现象

楼主(2012-05-06):
今天接到一台 台式机,精英主板(G31),2G内存 WD320G硬盘,额定 240W的电源 ,19寸LG显示器 客户说 开机看连续剧 大概10-20分钟左右显示器就黑了,主机还在运行。 小弟 测试了下,又没找到问题,但是客户还是说要黑屏,黑屏后重启,启动不了,需要等待一段时间才能开启。 求解 急急急!
黑屏

网友:
难道是太热了。要等一下温度降下去了才能开机、

网友:
那个硬件有问题吧!

网友:
是不是那个部件温度过高 ,如CPU

网友:
建议自己测试一下,不要只听客户的话,要相信自己看到的
出现问题解决故障,这才是维修人员该做的事。

网友:
用鲁大师一跑就 看出来了三

网友:
光听客户的你就惨了,呵呵。看看电源里面,有没有设置什么 关闭硬盘 待机之类的,上次我一个客户打电话来说,我QQ密码怎么输不进去了,我擦 我还以为键盘坏了 或者系统的 问题,跑过去一看,尼玛 ,数字键关了,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