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4300解密

楼主(2012-05-06):
dell E4300的机器,开机密码提示:7MWHL2X-2A7B 大家能给解下吗,谢谢了

网友:
什么密码?BOIS 还是系统密码呀 破了就是了

网友:
BIOS密码啊,系统的就好了

网友:
拆机刷BIOS

网友:
只有刷BIOS了哦,

网友:
听说有算号器,那个大哥帮个忙,给算下

网友:
这种有软件可以破掉的,但是我没这软件,

网友:
密码是b91N3h9IJd7OMbQ6

7后面的是大写的O,你要区分大小写

网友:
DELL的好像有个密码芯片,要找个空的换上去就行了

网友:
dell用算号器可以算出  仔细研究下

网友:
算号器算出来的应该没问题,E6500我就是用算号器搞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