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H-GJ769F修了十天了还没修好

楼主(2012-05-06):
联想LXH-GJ769F修了十天了还没修好,开机绿灯亮,无高压,电源输出电压正常,求助高手。

网友:
能跑码吗?

这是CRT,,以为是主板呀,,

网友:
大哥这又不是主板!!!还跑码。。。
crt不是蛮熟,望楼下朋友们解决!!!

网友:
检查二次电源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A:
发份图纸供你参考

网友:
行管c电压59伏,cpu供电4.5伏,好象不工作。

补充内容 (2012-5-8 09:38):
开机继电器响二声

补充内容 (2012-5-8 09:40):
关机,行管c电压保持很长时间

网友B:
没高压应当查行电路,那里工作了有电压过来就要高压,2次电源把那升压搞开来也没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份图纸供你参考

和这台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高压应当查行电路,那里工作了有电压过来就要高压,2次电源把那升压搞开来也没关系

开机继电器响二声

关机,行管c电压保持很长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高压应当查行电路,那里工作了有电压过来就要高压,2次电源把那升压搞开来也没关系

我对显示器二次电源不太懂,请教了。
.

网友C:
电脑块己坏,。

网友:
信号线虚焊或ROM 数据丢失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脑块己坏,。

CPU供电只有4.5V,要么CPU坏了,要么供电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供电只有4.5V,要么CPU坏了,要么供电有问题。

电脑块己坏,。

网友E:
CPU供电只有4.5V,一般也算是正常的。

不知道楼主怎么确定是电脑块坏了。代换过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CPU供电只有4.5V,一般也算是正常的。

不知道楼主怎么确定是电脑块坏了。代换过了吗?

CRT的CPU一般为5V供电,对其VCC要求为,最大允许误差为正负5%,最低不能小于4.75V,这是常识,你不可能不知道吧?

网友(点评):
我只相信我说的,信不信由你。我也知道你修的纯平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