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320G笔记本硬盘恢复求助,摔坏的,型号HM321HI

楼主(2012-05-06):
笔记本从床上掉到地上了,里面的资料想恢复出来,买了一个移动硬盘盒,插在电脑上过很长时间4个分区能一个一个的显示出来,但有三个区都显示磁盘没有被格式化,能打开的一个分区数据也不能复制出来,报错,没做过数据恢复,请问下各位,一般遇到这种情况,应该怎么操作,用什么恢复软件针对这种情况的恢复率会高一些呀?

网友:
顺便说下目前已经做的操作,先尝试把这个坏硬盘装回到笔记本里,用PE引导到一半就进不去了,还是拿出来装到移动硬盘盒子,现在把坏硬盘,和准备导数据的移动硬盘都接在了USB口上,用FinaDate扫描,速度非常慢,显示要40个小时,正常吗?有没有什么快一点的扫描的软件呢?

网友:
啥情况,怎么没有兄弟们回复啊

网友:
应该坏道  不然就是有磁头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