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需高手进来帮我看看情况。

楼主(2012-05-06):
现在是有一块板,上二代1G的就点不亮,上512的就可以进系统。可是这块板之前能用1G的,各位高手,这个应该是什么问题?

网友:
是不是内存兼容性的问题啊

网友:
放一下电,或者刷一下BIOS

网友:
这个我还没遇见过 开始我也是这样认为 不兼容 可是你换了几个都不行 那你看看上1G的时候的内存电压正不正常呀

网友:
刷一下BIOS看行不

网友A:
你的512是单面的,1G的是双面的吧。如果是那就查AD线吧,还有的那些上拉排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512是单面的,1G的是双面的吧。如果是那就查AD线吧,还有的那些上拉排组。

都是上的单条的。

网友:
BIOS。内存供电缺了。

网友:
对了,我的是昂达MCP61,用另一块板试也一样不能上1G,有谁知道是这板原本不支持的嘛?

网友:
那有可能就是BIOS的问题了

网友:
线路上应该有问题

网友:
内存兼容性的问题
还有就是你内存的频率
可能不一样
有的板子只支持533或667

网友:
刷死它!BOSS

网友:
你的512 内存频率是 533吧    可能跟频率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