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GA-A31M-ES2C 关机后自动开机

楼主(2012-05-06):
经测试进系统正常运行,关机后自动开机,面板针脚上关机也后自动开机,此机不用后只有断掉220才行,拆下主板查开机电路,开机时各个信号都正常。查关机后从南桥到I/O信号有跳变,然后直接启动电源。把问题锁定在南桥。由于BIOS资料错会导致南桥发出错误信号,于是打算先烧上BIOS,此板上有两个BIOS芯片,在网上下个BIOS,拆下两个BIOS芯片依次烧资料,装上开机关机后不在重起。

网友:
BIOS。也管开机?

网友:
感谢LZ分享。如果是以前,我指定先换I/O后换ICH。

网友:
BIOS问题、基本上我遇到这样的主板是彻底放电OK、实在不行才会刷BIOS

网友A:
刷BIOS   我经常看到论坛上面说刷BIOS  但是我师傅说  刷BIOS  搞不好就报废板子  是吗? 求验证

是的 你师傅连个编程器舍不得买啊 我不会修还买了二个呢 哈哈
你师傅没编程器

网友B:
G31M-ES2C的主板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刷BIOS   我经常看到论坛上面说刷BIOS  但是我师傅说  刷BIOS  搞不好就报废板子  是吗? 求验证

这种问题还没见过,刷之前要保存原来的BIOS

网友:
编程器  连值桥的网都没  BMG  焊台 都没

网友:
我加焊 北桥  南桥  U槽 直接大风枪  直接干    才学1个月 表示无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种问题还没见过,刷之前要保存原来的BIOS

我看书上都是说 先把BIOS  拿下来 放在编程器上面  然后再 论坛下载程序  在刷对吗?

网友:
刷一个BIOS  验证一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G31M-ES2C的主板吧

嗯。是的,写错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看书上都是说 先把BIOS  拿下来 放在编程器上面  然后再 论坛下载程序  在刷对吗?

说的,最好在官网上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的,最好在官网上下

是的。最好在官网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