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V193W 显示器难缠问题

楼主(2012-05-06):
宏基V193W显示器,送来的时间说是 0.3欧电阻 附加俩个电源芯片电阻  和电源芯片 开关管全部死
该换的换了 该修的也修了。现在问题是 不接VGA 能正常显示无信号输入。而且是常亮不灭的那种显示器。显示器出现屏保的时间也能正常显示。就是正常出现画面的时间 一闪就灭。灯管 高压 驱动基本都排除了。现在不知道问题到底在哪了 还有就是18V电压有微量跳变 也就0.2V左右 请问大家有没碰见过这问题 好苦恼·

网友:
还是电源板有问题,再查下驱动板5V的供电,有个隔离二极管,用线连通,试试,这样行不行

网友:
好像你就没有测试电源了,用电源高压一体板代换一下

网友:
如果是群康代工的,基本无解,可以试着写驱动板那个24C16程序试下,有可能会好,也有可能不会.RTD2120 MCU这个程序和芯片本身坏的也不少

网友:
灭了以后用高光电筒能否看到图像?   感觉是驱动MCU或屏主控的问题居多,点个通用驱动看看不行就尝试下换屏以确认故障范围吧。

网友:
背光板反馈电容还好吗?

网友:
视频输入电路呀,VGA电路!

网友:
193通病  刷程序吧

网友:
楼主所说的“就是正常出现画面的时间 一闪就灭。”是指暗屏还是黑屏?

网友:
我感觉还是电源功率不足

网友A: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驱动板的程序我也写过了,屏也用通用板测试过了,灯管也换过了,但是再接上信号的时候,测量驱动板的开启脚只有0.4的电压,应该还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A:
这台机器已经修复 是行信号的管子的问题,我把这两个管子对调一下,不再出故障了,最好是换掉

网友(点评):
其实就是1.8V电路出现问题!类似情况的机器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台机器已经修复 是行信号的管子的问题,我把这两个管子对调一下,不再出故障了,最好是换掉

1.8V你是修的哪里呀,我测量那个1.8V正常的 呀

网友:
重新刷程序吧

网友(2012-06-23):
谁有程序啊 帮忙传个吧  谢谢了 V193W

网友:
这种显示器,电源高压一体板用到3年左右就坏了.

网友:
换板啦  现在难搞点的都叫他换板 还赚的多点

网友:
主电源调整管的对地电阻换的是原阻值吗,若不是则会出现上述情况,试试吧。

网友:
都是通病,秒杀哈。

换两个小三极管,供电的。

网友:
肯定走弯路了

网友:
这个是通病,我修过两台,在vga接口处的两个三极管换掉就好了,台式机主板vga接口处的三极管就可以代换

网友(2012-07-29):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驱动板的程序我也写过了,屏也用通用板测试过了,灯管也换过了,但是再接上信号的时候 ...

Q10     Q11换了就好

网友:
Q10和Q11换了 用一天就返修 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