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旭日125A维修问题——屏暗(要改码片????)

楼主(2012-05-06):
联想旭日125A,开机屏暗,用电筒可见系统图案,外接显示器正常,百度问题是屏暗,找上门维修,我报之机型,要求将(灯管,高压板,屏线)带来以防更换。报价150,维修人来了,先问我你怎么知道是屏暗的,他还带来一块液晶显示屏板(干嘛呢),结果维修时,高压板没有,灯管没带,还有电烙铁也没有,他说带回店里修,说要换元件的话涨200多,我忍了,后来又打电话说要换高压板,要进货,我电脑情况特殊,要外加改码片,写码片,320元(我百度,好像只有在换新屏时,才要将旧屏码片按上,老子又没换液晶屏,再说液晶屏显示又都完好,只是屏暗,灯管不亮而已),屏暗要改码片吗,求教!!!!!!

网友:
你被忽悠了

网友:
我修了个TINKPAD 暗屏,改线上去的没换高压板

网友:
我想问换高压板与改码片有关系吗

网友:
没有!只有换屏才有可能要换码片!暗屏就是灯管 或高压

网友:
命苦的人啊 这个维修人员太能忽悠了

网友:
确实太能忽悠了,应该是灯管或者高压板问题

网友:
好像被坑了吧……

网友:
这个肯定是被忽悠,建议你停止维修,你遇到江湖郎中,别把机器越修越坏。

网友:
这个肯定是被忽悠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30491-1-1.html

网友:
这个人真是高手,太能忽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