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小白问题

楼主(2012-05-06):
2R0贴片电阻是2.0欧左右,那么2R40是多少欧呢? 是不是2.4欧,我怎么测的无限大呢

网友:
那个R是点的意思  无穷大是开路了被

网友A:
这么小的电阻可能是保险的作用吧 看看电路什么需求 也可以O欧伺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小的电阻可能是保险的作用吧 看看电路什么需求 也可以O欧伺候

那我直接用条铁丝给它焊上的了

网友A:
要求精度搞的电路最好原值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求精度搞的电路最好原值代换

已经焊好了,还是无输出,看来3706M-E1 IC烧坏了,这是个路由器的电源插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