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W1934S 有6个画面

楼主(2012-05-06):
W1934S    有6个画面。是不是驱动板程序问题哦。如果是程序问题我就搞不定了。不知道怎么修了。有图一张。

网友(点评):
用通用板点一下屏

网友(点评):
按一下MENU键,呼出OSD菜单。如果OSD菜单也是六个,那就是屏的问题。如果OSD菜单在中间,那就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点评):
该机原板的程序上传了了,在后面。

网友:
只知道本本的显卡会导致这样的问题,显示器出现这问题还没有遇到啊,

网友:
先用通用版确定一下故障

网友:
看看屏上的码片哦。屏线上的 CLK  DATA  是不是对的哦

网友(点评):
台式机的屏是不读码片的。

网友:
驱动板的驱动不对,,找对头的重刷

网友:
把显卡驱卸载了, 再换个显卡驱动,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也是两个画面的  我的换个显卡驱动就没有事了

网友:
需要编程了吧

网友:
  先驱动后程序

网友:
程序不对,重新刷一下

网友:
会不会是显卡的驱动不对啊

网友:
你确定是电脑问题  还 是显示器问题。。我以前有个出现6个画面加焊了显卡就好了

网友:
同意11楼    楼主继续努力啊

网友:
曾经刷错程序有试过类似的情况。。

网友:

  确定不是 屏的问题。用通用版点是正常的。确实是显示器的问题。不是主机问题。还没有解决。还不知道怎么。我现在可能只能用通用驱动板改板了。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也许是程序问题。

网友(点评):
找个对应型号的程序,刷一下。

网友:
  程序 问题。。

网友:
驱动问题你搞不定的话,那就只有改通用吧,

网友:
   我 用鼎科2270v1.0通用驱动板改板后点机屏闪一下就黑了。是暗屏,开机灯管亮一下就黑了。指示灯正常。电压5v、15v正常。

网友(点评):
把一体板的ONOFF信号和ADJ信号连在一起就可以了。

网友:
n你有没吧 ON和 ADJ给接反了···                          吧驱动板给下掉 在电源高压一体板子 的5V加碰ON如果灯管还是一亮就黑的话就是 高压或者灯管有故障逐个排除吧·

网友:
显示器问题 刷程序

网友:
TSUM16的板子,用几十块钱的编程器就可以随便写了,搞得那们麻烦。楼主你那板是12V供电的,你接5V还是有问题哦

网友:
看到晚了,把该机的程序上传一下。

网友:
RE: LG W1934S 有6个画面 在加LCD-TOOL-V20液晶编程器不能用,没有驱动程序。

                   我有一个LCD-TOOL-V20液晶编程器不能用。没有驱动程序。我在我们公司找到一个液晶编程器,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买的,没有找到这个编程器的驱动程序光盘。用不了。网上也下不到这个型号的驱动程序。我也用没有用过这个。有哪位大师用过这个型号的编程器,传一个附带光盘驱动程序给我,让我也学习学习。谢谢

网友(点评):
现在都用SPI的编程器,也花不多少钱

网友:
品牌机的高压板有的必须接上ADJ信号才能工作

网友:
直接换个屏线,这种屏线和联想的一样的,通病,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