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进水不上电,修复后,有显示无背光

楼主(2012-05-06):
联想G460主板进水不上电,修复后,有显示无背光

检查发现DAC_BRIG 0V
              DISPOFF  2.9v   外接显屏是0V
              LEdvdd  19v
              INVT_PWM 3.3V

屏幕LG  140WH1  检查屏线正常

每一次接触一体LED屏,
请大家分析一下是不是屏LED升压故障???

补充内容 (2012-5-7 06:29):
此屏的高压板是集成在屏电路中,图片中就是测的电压,LED VOUT好像供电应该是升压,感觉19V不太对
就是不确定是否工作正常

补充内容 (2012-5-10 22:53):
已解决了,确认是屏幕的的问题,更换屏幕解决了。
检查DAC_BRIG确实是0V,而且是空脚,只到了主板屏线座,没有到屏的。
大概对比一下发现就该是屏里的LED升压不工作ADD5201有问题。但没有零件换上测试

网友:
你的机器0V那个地方是亮度调节啊,不应该是0V啊,你修修那个信号看看,或者断开前级线路,加个3V电压试试

网友:
还是先换一片好的屏上机试试。如果是屏的问考虑修屏。

网友:
暗屏,先查高压板供电

网友:
应该先换屏确定故障范围在主板还是屏本身,然后在修理,避免走弯路浪费时间

网友:
换个屏上的码片看看,碰到过一台也是这样,最后换了一个码片好了,这片屏是LG的,跟我上次碰到的是一样的,

网友:
同意换马片的说法!!

网友:
led 的也可以改 用一个坏的屏 剪一段下来

网友:
屏供电没上去吧

网友:
LED其实和以前的屏都差不多,主供电,3.3控制,找个屏因脚图纸,对着查一下就查出问题了。

网友(2012-06-08):
LED VOUT  正常在24v左右

网友:
现在的LED屏幕屏暗很少出现的,一般都是屏坏掉了

网友:
DAC_BRIG
好好查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