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方正T400滚动条死机

楼主(2012-05-06):
方正T400滚动条死换南桥 网卡芯片 声卡芯片 都拆了还是一样死机 光板试机的外设都排除了 求助
芯片

网友:
系统,有个驱动不兼容

网友:
会吗??? 系统从装驱动还没有上就会卡住

网友:
这个可以排除 硬件问题的 搞软吧

网友:
安全模式死吗 还有有没可能是板子有进水呢 北桥也有可能呀

网友:
PE也死机 安全模式也会 系统还是在DOS里面装的

网友:
用的什么版本的 换纯净版慢装版,,,

网友:
CPU供电加焊下试下吧

网友:
硬盘的问题,换个试试
同意楼主:
4.5
nyx
同意楼主:

网友:
外设都以排除了

网友:
CPU供电也加旱过了 还是不行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各电压转换管性能不良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73220-1-1.html
这个 是进滚动条掉电 你看看 也许有帮助

网友:
哎
还是不行啊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把光驱拔出来就行了 进安全模式把IDE口模式改一下就行了

网友:
光驱早就拔了 IDE那里也改过了

网友:
硬盘好像没看你换来试下的

网友:
不装硬盘,进PE会不会死机

网友:
换个北桥看下呀

网友:
网卡芯片上了没有,方正机器不上网卡芯片就会死在滚动条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