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41完结篇,老纠结了

楼主(2012-05-06):
即上篇帖子之后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29725-1-1.html
订了第2片显卡之后
依旧如卖家所说,给发的是新的结果到货以后一看外观就知道是旧的
旧的就旧的吧,上机焊接
诊断卡代码既然还是26,TNND,找来图纸把显卡外围电压挨个打一边,一切正常
这个本因为是被上家修过,怀疑可能做了手脚,而手上又没有一样的主板于是对着主板慢慢找显卡周边的小件是否正常和缺失。
最后查到 如下几个电阻被上家给换掉了

R627上的电阻被拿掉换到R626上了,R624也被拿掉了

图中白点的地方为更换掉的电阻
将电阻焊到正确的位置
诊断卡一路跑码,外接显示器显示了,但是屏幕大花。翻过主板来看到BIOS被上家焊过,于是从官网下载BIOS刷上,开机后正常显示
拿客户的LCD接上后,发现屏的上下都有亮线,而且屏幕上下跳动,拆开屏幕一看,屏也被上家换过了,屏轴螺丝都没上
哎,你说你在主板上动动手脚也就算了,把人的屏幕换了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太损了

到此此机算是修复完毕,等待和客户讨价还价看看是接着修还是将机器还原

上家太损了
是呀 一点职业道德都没有的 。真缺的

网友:
做维修这行,适当的可以奸一些,但如楼主说的那个上家也太奸了,人品问题,虽然以赚钱为利益,但了不能这样做,这样和吭蒙拐骗有什么区别,做得多了,最终会自食恶果,总有被发现的一天

网友:
不错,说的好啊
最狠这种人!

网友:
缺德啊缺德,其实维修动手脚动一处就行了,其目的就是还原故障嘛,没必要搞成无期徒刑

网友:
就是,做的过火了

网友:
这种上家太坑爹了,不厚道,总有一天会被发现的

网友:
这很正常啊!!!自己搞不好的就这样。

网友:
这是没有遇到较为强悍的客户,我遇到一次上一家说了句话,(我要是修不了谁也不行)结果我修好了那个客户就去找他去了说了他一统结果都认识整的挺不好的

网友:
不用说了,上家肯定是中关村的人

网友:
不厚道的 人 多了 有些是客户 有些是同行

网友:
其实做维修这行有时候确实很无奈,比如遇到过给客户查出故障报价后,客户同意维修及维修价格,但是等费很大精力修好通知客户电脑已经修好,可以来取时,客户却以各种理由说维修费太贵不修了;如遇这种情况的时候作为维修者那个心情别提有多窝火。。。

哎,维修就是不好整啊

网友:
修好以后嫌贵不修的怎么办呢?

网友(点评):
嫌贵还原,不要破坏!有时候我也会修好了不收费给客户,说不定客户过几天就又给你送钱来了,世上好人多

网友:
坚决不做这样的维修人员,我们是修机器的,不是机器杀手

网友:
我想请问下楼主,这几个电阻不都是10K的嘛,你换是怎么换的 R624是给取了没有嘛,

网友:
上家修不了,就不让人修了,二修机就是要收费高一点

网友A:
楼主现在确定了屏有高线和上下跳动这个现像是什么坏了吗,屏线断了一搬不出这个显像的。不要报了价后机器还有问题不好向客户交待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现在确定了屏有高线和上下跳动这个现像是什么坏了吗,屏线断了一搬不出这个显像的。不要报了价后机器还 ...

这种故障现象 碰到N次了百分之一万是屏问题,下午我也找屏换上试了,确定是屏的问题

网友:
总算查到问题,不错

网友:
现在做维修的。哎,我一哥们他可以在客户面前把内存换了人家都不知道。    是当着客户面换

网友:
不会吧,  这上家也太坑爹了吧。  我虽然也偶尔做做, 但也不是这样干啊。  适可而止啊。  鄙视上家。

网友:
动手脚要针对那些难搞的客户,一会修一会又不修,但也不能做的太过了!

网友:
主要还是要看客户哈!如果客户好说话做维修的我想一般不会下黑手的!如果你花了一两个小时或者一两天把一台机子搞定了客户说不修!你会怎么办?总要找点损失吧!怎么找这个大家都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