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W3000 暗屏

楼主(2012-05-06):
          如题,接手暗屏测试灯管好的,和客户报了高压的故障,开修,测主供电 19V,lcdvcc 3.3V,ADJ_BL 无电压 得出高压条没坏,查了下ADJ_BL是M38857 第10脚发出的,测M38857第10脚也是0,不知道这个工作条件所以直接换了个M38857,故障依旧,有点慌了不会又是什么信号问题吧!报着试试看的态度 放了下电 居然好了。。。。。。看来又走弯路了花了大半天时间 居然之前没去放下电

网友:
是不是排线的是呀,

网友:
呵呵,没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很明显客户把亮度用键盘调到0了 我也修过几个 都是当着客户面调调试试竟然好了 客户也没给钱  其实调整下键盘就可以了 当然放电也是可以是ADJ变为出厂时的亮度。

网友:
改个出来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