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 遇见一快硬盘 重新装系统 和分区了 还是引导不了 无奈了

楼主(2012-05-06):
客户那个电脑 师傅说硬盘坏了  换之    晚上无聊的时候 我去捣鼓了下那个硬盘  发现没坏  进PE可以搜索到硬盘  重新做了很多次 分区  和系统  都不可以正常引导   无奈了  那个大侠会搞   告诉我下

网友:
设置作用了没。

网友A:
硬盘低格一下

网友:
什么叫不能引导 你不说故障现象谁能把你帮

网友B:
设置一下

网友:
用硬盘启动 过LOGO 后直接 卡死     用优盘BIOS 设置下   优盘那个选项那里  选择硬盘启动  可以正常进系统    不要优盘就直接过logo后灰屏了

网友:
你用什么分的区 系统能克进去吗  能刻进去不引导 是引导记录坏了  重写一下引导记录就好了

网友C:
怎么重写啊 不会啊  新手  系统可以进的  就是不能正常引导  必须要借助优盘  我用大白菜 引导 分区的  XP的系统    大白菜没有修复引导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设置一下

设置什么啊?

网友:
U盘PE里有引导修复。。你试下。。我以前搞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硬盘低格一下

怎么低格啊? 求指导

网友:
一键GHOST分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低格一下

底格有很多工具呀,本人常用MHDD或DM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低格啊? 求指导

底格有很多工具呀,本人常用MHDD或DM

网友:
你在PE下装的系统,很容易不引导,不引导可以重建主引导记录,还有改下引导大小都可以,实在不行,做个98引导,那肯定可以

网友:
在PQ下C盘设作用,你在XP下分区是没引导功能的,必须用专业分区软件,好像DM PQ等等

网友:
用Diskgenius里的一个重建主引导记录(MBR)看看瞧......

网友:
大白菜的PE 里面的分区 难道没引导吗   我装系统没遇见过这样的   这个是例外 分区了 很多次 还是没用的  跳过LOGO 直接灰屏

网友:
什么机器上的?

网友:
有些机器必须在本机上做引导分区,有些机器需要用原装纯净版安装,还有的是BIOS问题

网友:
硬盘问题  随便换那个机器 都是一样的  我不会下载 引导的 我还小白

网友:
一般PQ 和PM分区都不能引导系统,楼主不妨重建一下MBR,不行的话,把最后一个分区作为引导去,装系统进去

网友:
重建一下MBA

网友D:
有设置作用没?

网友:
直接扫下坏道 好的话更新下MBR 还引导不了直接低格从新分区 还不行就扔了吧 你师傅说是坏的还能让你拿去随便弄 说明肯定是有坏处呗

网友:
LZ软件有点差啊,学笔记本多久了

网友:
进DOS  fdisk /mbr  不就可以了

网友:
。。在diskgen里写下MBR试下

网友:
先检查是否有坏道呀!认的到硬盘不一定,硬盘就是好的。

网友:
进DOS重写下主引导就好了  这个问题百度都能解决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重写啊 不会啊  新手  系统可以进的  就是不能正常引导  必须要借助优盘  我用大白菜 引导 分区的  X ...

diskgen 分区工具里面有一个  重写住引导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