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CF-R2笔记本装系统问题

楼主(2012-05-06):
松下CF-R2笔记本是无光驱位的,只能用USB光驱,但是手头上没有,用量产过的U盘代替,U盘两种模式都搞不掂啊(USB CD-ROM,USB-HDD),BIOS设置如图应该没错,本本两个USB插口,一个1.1模式,一个2.0模式,都试过没成功,求解?
补充:硬盘上可以直接装系统,只是求解第一启动为什么启动不了?

网友(点评):
用USB光驱应该可以的

网友:
你的u盘主控不好就这样了。。。主控好的话,量产成cd基本只要bios中有usb启动选项的话,都能正常启动。

网友:
拆硬盘在别的机器搞

网友:
买一个好点的u盘,

网友(点评):
不关U盘的事情,是量产或者PE支持问题

网友:
用个好一点的U盘,我的U盘也是这个样子的后来在淘宝买了个专门做系统的U盘还是不太好从朋友哪接了个U盘后做了电脑公司的就非常好用

网友:
一是好象在“advanced”选项中要开启集成的"USB ";二是U盘应选“ZIP”模式,看你U盘做系统的时候选的什么样的模式有关。

网友:
USB设备开启了,USB量产后也就相当一个USB-CD光驱了,估计像2楼的朋友说的一样,主控不好。我的U是ADATA-C906,主控是联阳1167

网友:
拆硬盘出来接其他机搞,还有种方法就是如果系统能用的情况下,在系统里面装个一键GHOST,然后开机时有2个选择项的,入一键GHOST再装一个入去。

网友:
直接挂台式G完 上笔记本上装就行了

网友A:
要么拆硬盘从台式机上装,要么换U盘或USB光驱

网友:
新手路过 了解一下

网友:
换个好一点的U盘

网友:
你把第一启动设成硬盘启动,然后再到硬盘选项里,把USB设成第一个就好了,我以前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按F12 进快速启动设置 USB -CD启动就OK了  不行挂台机上复制装回笔记本安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么拆硬盘从台式机上装,要么换U盘或USB光驱

有道理........

网友(2012-11-05):
松下的,可能没有各位说的那么简单。挑硬盘,还得改线。

网友(2014-05-28):
有没有  有线网卡?有的话,可以尝试网络GHOST、

网友:
U盘也能做USB光驱模式???请大神们推荐一下什么样的U盘能做??怎样做???(大概什么价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