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9800GT显卡维修一例

楼主(2012-05-06):
一块铭瑄9800GT 512M显卡,黑屏。
测无显存供电。显存供电管理芯片是APW7068,测8脚VCC为7V左右,且在跳变。此脚通过一2R2电阻接到12V,测这个小电阻阻值明显变大,用一0殴电阻换上,12脚有12V了,但还没有显存供电。手摸APW7068明显发烫,估计芯片坏。找遍坏显卡也没寻到这个芯片。
搜索本论坛,有人说用RT9259A可以代换,但要改线路,具体怎么改语焉不详。先换上再说。换上后果然还是无输出。仔细对比RT9259A和APW7068,发现前者的10脚通过一电阻连到13脚,而后者通过一电阻接地。通过试验发现,去掉10脚接地电阻后就有输出了,或者加一7.5K殴电阻接到13脚也可。
显存供电正常,接显示器又发现开机就小花,再上BGA加焊后OK。

受到警告 2#

网友:
好经验谢谢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又学一招!几下了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