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7529 cpu无供电一例

楼主(2012-05-06):
主角:V星7529
故障现象:不跑马——无cpu供电
下面是情节:接到板子首先测量有无短路现象,很幸运,没有出现短路。
上电,不跑马, 测供电,内存1.8,桥供电1.5,总线供电1.2,下面cpu供电,凶手找到了,(*^__^*) 嘻嘻…… 找到就好办了,接着测上下管G极答案是肯定的按照图纸看L6703脚位, 15脚电压5V, 17脚,1.6V,(当是没有反应过来,以为VCC5V正常就没有去管它)接着测别的,VID有高低电平,控制上下管的几个脚没有电压,于是乎,将L6703换掉了,结果不用说了,看图看着没有办法就先放着不弄了,干别的事情。第二天不忙的时候,有拿出来看论坛上的帖子,这种情况换电容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换之,哎,不行也没有思路
今天又把主角清楚,继续查,得知L6703的供电和cpu电压经过转换前的电压时一样的,那肯定是12V了,在看L6703的vcc是5V,原来罪魁祸首是它 啊,查芯片供电电路 找到D2这个二极管,测了发现原来是它牺牲了,
在料板上找到换上,连带把R78,R44两个电阻一起换掉, 怀着激动的心情上电了,结果是必然的,测cpu供电 上设备,在看 呵呵终于完工了
总结:基础知识是必不可却的,还有不是只要是高电平就是正常的,很多故障就是因为电压变低导致的,所以在维修中,一定要小心啊! 这也是我今天的成果,那出来和大家分享

补充内容 (2012-5-7 12:01):
电阻是R76,不是R78,呵呵

这个双二极管就是爱在这坏,我修过几片了!

网友A:
大哥你分析得很好哦。向你学习

网友B:
看了小有收获,谢了!

网友:
分析很好    几年没修台板了 现在不会搞了

网友C:
台板修多了 经常搞BIOS IO

笔记本修多了 经常搞 显卡 南北桥  这就是区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哥你分析得很好哦。向你学习

基础啊 !还是很重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了小有收获,谢了!

希望可以帮到你,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台板修多了 经常搞BIOS IO

笔记本修多了 经常搞 显卡 南北桥  这就是区别啊

恩恩 是的 同意

网友:
我也有个V星板CPU无供电,测的电源管理芯片边上的一个D3的二极管红黑表笔对换测都是104,测另一组供电管理芯片RT9019A边上的一样的二极管一边是705一边是无穷,我想是D3那个二极管坏了,可 是手头没有可以替换的,哎,希望换了能好吧,先放一边.....

网友:
谢谢楼主的图纸,我也有一块7529板,正维修中.

网友:
不错的帖子,顶起,

网友:
当时如果习惯性的打下上管D极或许能更快确定这个串路故障,呵呵

网友:
赚分啊,谢谢楼主,辛苦了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D:
请问楼主的故障是不是 5VSB串到12V去了? 那整个机子的12V都会被拉到5V? 楼主没发现吗?

网友D:
12VIN是不是自举出来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的故障是不是 5VSB串到12V去了? 那整个机子的12V都会被拉到5V? 楼主没发现吗?

没有你说的这种情况  只有L6703的供电被拉低了

网友F:
呵呵,有图纸就是方便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呵呵,有图纸就是方便啊?

图纸只是一个方面

网友:
分析的不错哦。。。。。看是很简单。。。。。

网友:
上传了三次图片吗?看着头晕~!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图纸只是一个方面

呵呵,也是啊!

网友G:
基本上我是先换io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基本上我是先换io的

没有查到问题就换IO    有可能会让你爸故障解决    有可能你做的是无用功

网友H:
我以为我很牛逼的买个中文诊断卡
结果大家还在用数字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以为我很牛逼的买个中文诊断卡
结果大家还在用数字显示。。

是液晶的对吧,我同事买的一个,可是感觉不怎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错的经验。。。。。

有机会我们可以交流交流

网友J:
思路清晰,看出来楼主基本功不错啊!向你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思路清晰,看出来楼主基本功不错啊!向你学习了!

还要继续学习啊!我们一起学习,呵呵

网友(2015-05-18):
引用 网友E:
没有你说的这种情况  只有L6703的供电被拉低了

D2二极管在这里内部出现开路情况,导致R76和R44两端没有电压,所以L6703本身VCC引脚没有供电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12VIN是不是自举出来的?

电源接口12伏供电测试点过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的故障是不是 5VSB串到12V去了? 那整个机子的12V都会被拉到5V? 楼主没发现吗?

如果是5VSB串路到12V里的话,那应该是D2内部双二极管击穿短路引起的,即本身两端阻值会变为O到几十欧姆.这情况下,也会造成在主板开机情况下,L6703的供电由5VSB提供.

网友:
引用 网友E:
D极我肯定打了,不过让你们很失望哦,是12V

恩.如果是串路的话,上管D级在主板待机时候应该也会测量到5VSB待机电压.

网友:
看的不是很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