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管替换问题咨询--在线等

楼主(2012-05-06):
(图片)

网友:
是什么上面的呀 液晶电源板么?如果是最好换那种电源板上的开关管,那个13009的我也不是很清楚 估计功率比较小,因为我见过13001那些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30A40CT 是整流管,13009是电源开关管,不能替换。

网友:
用40V,30A肖特基就可以。

网友:
随便一个电源的开关管都可以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