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7开机自动拨号的方法

楼主(2012-05-06):
首先,我想你应该建立好了一个“宽带连接”的拨号快捷方式。
打开这个“宽带连接”的 属性,在弹出的框中,选择 选项 在对下的拨号选项中,将“连接时显示进度(D)”和“提示名称、密码和证书等(P)“这两个选项前的勾勾去掉。按 确定

       现在打开注册表,在运行输入“regedit”
       找到键值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Run
新建字串值,命名为宽带连接,对着点右键,选择 修改 数值数据输入“c:\windows\system32\rasphone.exe -d 宽带连接” (确保系统在C盘)确定。   好了就这样可以了

       如果你的拨号起了其他名字,把宽带连接改成其他名字应该行

网友:
学习了,不错的东东!

网友:
你们的回复就是我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