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945PL网吧版内存1.8V对地0

楼主(2012-05-06):
七彩虹945PL网吧版,开机,测CPU、北桥、内存均无供电,复位灯常亮。经测量内存1.8V供电对地阻值0,吹下供电管还是短路。找不出哪里短路,线路跑不出,请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短路不一定就是场管的问题啊!!!还是认真的跑下线路吧!!!

可以接个稳压电源烧机试试啊

网友:
跑线才是硬道理!查查内存供电场管的控制级IC是否短路

网友:
跑线是令人头痛的事情,在845的主板中,灰线是如何向南桥输出POWER-GD信号的还没跑出呢?

网友:
一个是场管,还有旁边的电容,还有就是内存场管驱动芯片

网友:
测试下场管G级是否短路
如果短路 拆下场管
测试G级的驱动芯片IC的驱动脚,对IC的接地脚,看看是否导通。导通则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