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1931显示器,接DVI接口没有问题,接VGA接口的话,不显示或者花屏,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2-05-06):
长城M1931显示器,接DVI接口没有问题,接VGA接口的话,不显示或者花屏,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主板上有的要跳线,有的BIOS要设置接口,你试试看。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主机的问题吧,我换了台独显的电脑也一样,接VGA接口花屏,不显示,接DVI就没有问题,一切正常

网友A:
换根线试试?有时候花屏是频率的干扰,不行换个转接头将就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根线试试?有时候花屏是频率的干扰,不行换个转接头将就用吧

换线也一样,反正只要是接VGA的接口,都有问题,接到DVI都没有问题,以前也遇到过几次这样的问题,换再好的VGA视频线,接VGA接口都不能正常识别显示器型号和分辨率,接DVI就可以正常识别显示器型号和分辨率,遇到多了就想弄个明白来。

网友:
现在问题是接DVI接口的时候,用久了会黑屏,一会儿又亮起

网友:
肯定是显示器输入接口部分有问题了

网友:
整个显示器,驱动板换了

网友:
刷一下显示器mcu试试。有时候程序有问题也会造成花屏的

网友:
这2楼不要忽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