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X42J进系统掉电已解决

楼主(2012-05-06):
华硕 X42J进系统掉电已解决 换了一个I5的CPU 进系统 看电影不掉电,不过还有个问题 就是开机要20-30秒才能显示LOGO进过水的机子 之前换过HM55以后就会掉电
有那位大虾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谢谢了 QQ549236441

网友:
进过水的不一定好说哟

网友:
   仔细查查进水的地方呗   南桥周围电路  硬盘电路等  进水的最重要的就是观察

网友:
我倒是修过台式机这种故障,开机一会掉电或者重启,我换了个CPU就好了,你这个是不是换的原来的一样的CPU试试

网友:
这种情况我已近遇到好多了 都是换了HM55的南桥后 出现掉电 把i3换成i5的就ok 怀疑是换的南桥跟原先的有差别

网友:
我碰到过,也是进水的,在南桥旁边有个470的电阻腐蚀了,我换了就好了,不知道你的是神马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