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C462进水

楼主(2012-05-06):
旭日C462A 进水,PR19到B+断开 连接后,一通电  出现硬盘指示灯、+号锁键灯狂闪,不能触发。 把PU1摘除 3.3  5V正常 PU1 8:18.5V   7:3.64V   6:3.3V   5:4V  求救?谢谢

网友:
料板更换LM393 状况一样

网友:
大侠帮帮忙啊!

网友:
给的信息太少 这样你就装上PU1 测试下是不是那个电压先出来了

网友:
进水的机子不好搞,顶一下楼主,加加油

网友:
慢慢搞,不要急

网友:
嗨,点火回路故障,慢慢修,

网友:
楼主辛苦了  修好后 请把经验分享

网友:
拆去PU1后,机器可以触发,跑0.7A    拆去PU1是PU1脚位1:3.25V 2:3.25V  3:3.6V  装上PU1 都变成0.12V且7脚变成3.8V  不能触发。请教  1 2 3脚到哪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