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旭日410L 换好南桥 跑1.05左右,没显示

楼主(2012-05-06):
联想 旭日410L有显示不认USB口,查实USB口有个信号短路了 换好南桥 不短路了,但是 跑1.05左右,没显示 拿开内存也是跑1.05左右,但是电压又有 请问是哪里的问题。。帮帮小弟。。是不是还是南桥问题??
联想

网友:
对被 以前不是正常能亮么 换完南桥就不亮了 那不就是南桥么 现在桥的质量也不好 就在你知道好的一块主板上拆下来试试
!

网友:
本来南桥能开机,换了之后不开。首先要肯定南桥是否做好或芯片好坏

网友:
先换个南桥,不行的话就检测外围电路有没有掉件的,换桥要心细
同意楼主:
5.0
裸奔最光荣
同意楼主:

网友:
要么是桥的质量的问题,要么就是你没有做好

网友:
本来开机的了,现在换了不能开肯定换什么再换什么啦

网友:
谢谢。。。小弟再找个拆机南桥做做。。我的BGA台是红外线的,一般很少掉件,BGA我是自学的有可能我对温度掌握不到位。。。我要继续努力。。。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