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1进液不开机

楼主(2012-05-06):
接一台联想f41进液不开机,集成显卡,看板子并无明显腐蚀痕迹,测3、 5v无,测max8734 20脚电压18.5偏低,而公共端是19.5v,测pq10栅极为19v高电平,栅极要为低电平pq17必须导通,

则PACIN和ACON信号的有,

而PACIN和ACON是从PU1的1脚和7脚出来,
测这两脚对地阻值正常并无短路。看来问题出在PU1,
测PU1各脚电压发现5脚B+电压无,而5脚B+电压时经PR18过来,测PR18 499K,电阻正常,但测PR18端无电压,测PR18到B+
即公共端不通,飞线,再测ACON,出来3.2v,再测3、5v出来,开机正常

网友:
仁宝好多机器进水不通电 都是PU1这里的问题 修过好多了

网友:
是的,基本都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
B+断线导致的,不错

网友:
这类进水机的通病

网友:
思路还算清晰

网友:
还是仁宝的电路好修

网友:
又学习一个通病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