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190A1-LO2屏的奇怪故障

楼主(2012-05-06):
我手里有一块M190A1-LO2屏   上半部显示正常  下半部有白色横杠    哪位师傅能告诉我  是否是屏电路的问题  还是其它问题?能修好吗?

网友(点评):
p屏内电路坏。建议

网友:
用通用板试一下,还是这样的毛病,就是屏的问题,修是能修的,要专业压屏设备。

网友:
这种没专业工具修不好的

网友:
冷开机的时候显示正常   过几秒钟后  下半部就会出现白色的横杠但是任然有图像  就像是图像上面蒙上了一层白色横杠

网友:
屏问题..Y这边的COG不良.有设备.能修

网友:
屏坏、、   扔掉吧

网友:
肯定是屏问题了!!!!我有一个这样的屏比你这个还严重,整个都是雾蒙蒙,反应慢迟钝。修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