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运F4000 很纠结的问题。

楼主(2012-05-06):
  有台F4000  的       接到时是  外接显示  屏不显。,
   先拆AB 壳子  测了下屏   屏上没电诶,
  以为是板坏了。  又测板。  LVDS 接口  无LCDVCC    查了下图纸。  是显卡给的开启 到一个管子 来控制3.3 V 转LCDVCC的 。  以为是显卡坏了。 因为 VGA 是北桥给的信号。
    差点就把显卡给换了。。  后来想想 换个屏试试。。。
  结果  亮了。。  难道屏坏了?
     又装了套通用驱动板2270的.  点他的屏  也亮了。。。。
这就纠结了。。  屏是好的  板业是好的。   他俩一起就是点不亮 。。。。 好纠结
最后没办法  换个新的给人家了

网友:
人品问题!

网友:
估计是信号回流的问题

网友:
2楼的回答很有深度 一般情况下 是屏上面的码片出问题了 应该刷个码片就可以了

网友:
你查下屏线空格后面的2个角对地阻止看是不是一样,不一样屏线坏了

网友A:
  什么是码片勒?
  为什么别的屏装上来可以?   这个屏 装到别处也可以勒?  这是不是说明 两个都没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是码片勒?
  为什么别的屏装上来可以?   这个屏 装到别处也可以勒?  这是不是说明 两个都没坏? ...

哎 你是不是不知道 什么叫码片 啊 它支持这个屏不支持那个屏就是码片出问题了  刷个码片就可以了 人才 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哎 你是不是不知道 什么叫码片 啊 它支持这个屏不支持那个屏就是码片出问题了  刷个码片就可以了 人才 啊 ...

哦 。 你说屏线接口旁边的 八角IC么?     那东西可以刷? 用什么刷勒?

网友:
感觉就是反馈出问题了也就是说码片数据混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