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s3005s可调电源刚开机后电压会慢慢升

楼主(2012-05-06):
aps3005s可调电源刚开机后电压会慢慢升,大约要升1.5V后才稳定,这个过程大约5分钟时间

网友:
检查可调电阻、大滤波电容的电压看是否电压在慢慢上升和更换部分电容看有没改变

网友:
感觉也是有电容漏电,现在手头上没有电容可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