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显示器故障

楼主(2012-05-06):
戴尔显示器刚开始不开机,查电源板问题淘宝买了电源板装上开机,屏幕显示好多线条两种颜色的有规律的,刚开始屏幕孟亮一下,然后不怎么亮显示好多竖线条,灯管4跟我拔掉两根,开机不显示线条白屏,不也亮,是驱动板还是屏幕的问题,还是电源板供电不足,但是我单侧电源板输出电压也没问题啊,到底是哪里的问题,师傅们知道的说下。

网友:
找个通用板测一下,看看是不是屏有问题

网友:
描述的不清晰..大意能明白..4灯的.你单点一根灯管看一下.画面正常.没那些线的话..应该就是灯管打火.或者灯管线破皮造成的.

网友:
插两个灯管,就是什么也不显示,白屏,不怎么亮,没有通用板,插四个灯管,屏幕坏的几率多还是驱动板多

网友:
4个全插上,有好多线,是电源板供电不足的原因

网友:
原来的电源高压板,通电烧保险,量了开关管,三个极都通,好像击穿了。

网友:
要是屏坏了,能修么

网友:
啊,先不要接屏线,修好电源试好再接,电源板可以修好的吧,不要有问题就淘宝买回。淘宝的很多都是故障板修好的。不一定好用。备些万能板试机用。

网友:
电源高压板买过了,接上就那个效果,我觉得显示器应该之前就是电源板故障,难道和电源板又关系